[求助] 如何确认JDV

楼主(2015-01-07):
各位大牛!第一次确认JDV;出来的图形如图所示,显示的是晶元上所有的die,如何才能只显示1个,和我们gds一样,这样方便确认坐标。还望高手指点!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JDV的系统都不一样的,你要问你们公司的人怎么用啊,或者看manual。JDV重点检查芯片大小,划片道大小,mask数量,每层mask的尺寸及dark or clear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用的是K2,,第一次接触这东西

网友:
具体看manual, 是tsm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xic

网友:
通常只能 局部放大 + 量尺來確認

网友:
可以放大,把方向专成和layout gds 上的一致,这样check起来方便。

网友:
就局部放大吧  放大到一个die的大小就好了

网友B:
mxic 中文叫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旺宏。

网友(2015-02-11):
K2是可以單獨看MAIN CHIP的
不一定要整個JOB FILE INPUT進來看
MXIC是否到TMC作MASK的
如果是,那應該是使用“SGD”連進去開K2
真的不會使用,可以連絡TMC,可以直接對方同步操作給你看

网友C(2021-06-17):
不懂就问,JDV是啥?求详解

网友(2021-07-20):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JDV是啥?求详解

我自己理解就是流片前foundry产生的mask的图层,要去检查是否和你的版图一致,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B:
mxic 中文叫啥

宏旺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