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显示的图形受之前的图形结果影响

楼主(2015-01-07):
HFSS软件,我之前运行了一遍,有相应的图形显示,改变参数再运行,显示的图形受前一次运行的结果显示影响。。。怎么设置不让两次的图形显示混叠在一起?~~

楼主:
嗯。。。我明白了

网友:
画图的时候选择按照哪个参数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HFSS13中,作出的图形会默认选择所有的仿真参数,包括之前已仿真的参数,所以需要在参数的选择方面重新设置。。。。我看好多书上都是不用重新设置的,估计他们用的版本较低

网友:
在families里面可以选择要画的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