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 版图救助

楼主(2015-01-08):
最近要接触RAM版图,哪位大神能给点指点啊??希望大神能给点要点介绍,例如:1、RAM版图的基本画法和问题;
2、RAM版图与standard cell和analog layout画法的区别;
3、RAM做lvs的经验介绍(看上去很复杂,无从下手);
4、.....

楼主:
自己帮顶,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不是调用ip嘛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也需要画出来才能用嘛,所以才问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要做IP吗?  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有参考的没有,有参考的ip画法就参考人家的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不过一参考思维就容易形成定势,所以想问问大神

网友:
如果是标准IP相对比其他是很麻烦的,如果只是自己去调用就按照正常的版图画就可以

网友:
抄袭已流片片子布局&架构是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知道这么干来的快,但是总想有点自己的想法,至少知其所以然嘛

网友(2015-02-26):
回复 楼主:

是画RAM底层cell还是 block RAM IP?RAM底层cell一般会用foundry提供的cell,因为要偷工艺,有时候还会用特殊孔,自己画的无法保证良率。
画RAM cell首先考虑如何拼接和对称性,还有如何塞tap等等。
一般先用foundry提供的memory compile生成一个版图做参考。

网友(2017-03-24):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最近也刚接触到关于RAM的版图。。

网友(2017-12-21):
模仿比较好吧,毕竟成功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