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疑问?

楼主(2015-01-08):
现在手上的工艺,有rpoly电阻和rhr1km电阻,其中rpoly电阻耐压是5V,rhr1km耐压5V,如果要> 40V,L>40um。
我想问的问题是:
1,poly电阻击穿机理是什么?是因为poly下面的绝缘层决定它的耐压吗?
2、如果是因为绝缘层决定它的耐压,为什么rhr1km通过拉长L,就可以提高它的耐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poly下面或上面的介质层一般击穿电压都在100V左右或以上,所以所谓耐40V电压和上下的绝缘层没有关系,但是和poly的间距有关系,两条poly之间如果是高压差,间距又非常小,可能会有问题,一般poly的最小间距肯定没有介质层的厚度那么大,也就没有100V的耐压了,至于最小间距下耐压是多少,得看工艺了。
  个人认为电阻长度跟耐压没有多大关系,之所以要加大L应该跟电阻值有关系,L太小的话,电阻两头如果压差很大,电场很强,可能会使方块电阻偏移。另外,不论电阻体的掺杂浓度多大,电阻头的浓度是很高的,那么电阻就会形成两头P+,中间P的P+ / P- / P+结构,如果P-很短(L很小),两个P+的压差很大,P+ / P- / P+的结构是不是会发生穿通?类似于P / N / P的punchthrough,如果发生穿通,电阻值就变得很小了。
  补充一下,根据我用过的一个工艺,高压poly之间的最小间距要避免电场强度大于1MV/cm,也就是40V压差下,两条poly的间距最小是0.4u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rpoly和rhr1km都是采用GT做电阻,其中rhr1km是高阻电阻,就是多了IM层和A1层。
代工厂给的资料,写了:rpoly:voltage range :-5~5V
                               Hr1km:voltage range:-5~5V,for voltage range of -40~40V,the length>40um
1、poly1电阻耐压是-5~5,这个耐压是指电阻两端的电压差,还是指单个端口的电压?当它超过5V,会发生电阻过载损坏还是电阻与衬底发生击穿,或者其他现象?
2、如果我采用rpoly1_3t(在poly下面多一个nwell,其中n_well接电路最高电位,如45V,电阻一端和最高点位短接,这样使用可以吗?电压差是否要控制在5V范围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设计规则给的是voltage range,应该是工作电压范围,并不是耐压范围,跟击穿没有关系。

    voltage range是单个端的工作电压范围,超过这个电压一般不会发生击穿。但是电压大了,可能会引起别的问题,除了我前面回复中提到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会引起衬底反型漏电,poly是做在场氧化层上的,poly的电压过高了,会使P型衬底表面发生弱反型甚至是较强的反型,如果反型的附近存在两个有压差的N型区域,就会导致这两个N型区域之间发生漏电,影响功耗,甚至使功能丧失。因此设计规则中一般定高压poly下面要有接高电位的N well,避免可能引起的反型问题,同时对低噪声应用来说,也可以避免poly和衬底之间互相耦合噪声。另外,N well接了高电位,可能使得电阻和Nwell之间的介质层承受的电场强度降低,提高了可靠性。

    关于高压poly电阻L的问题再补充一下,对于non-salicide的poly电阻,也就是高阻值poly电阻,考虑到可靠性问题,电流密度不能太大,比如,125度下,密度不能超过0.1mA/um,这个指的是每单位宽度的电流。电流密度计算公式为
    Ij = I/W = V/(W*R) = (V/W)*(W/(L*Rs)) = V/(Rs*L)
    其中I是流过电阻的总电流,V是电阻两头的电压,R是电阻值,Rs是方块电阻值。
    在V和Rs一定的情况下,为了使电流密度不超过某个值,L必须要大于某个值。这个值是多少要看具体工艺了。一般情况下这个值都在好几百um以上了。

    你rpoly1_3t的用法没有问题,电阻两头的压差可以比5V更大。但是你要看设计规则里面,这个电阻类型能不能用于高压。

网友:
同意楼上,融化在先,打坏在后,控制电流能力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的太好了,一直想点赞,可惜eetop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7-02-18):
    那一般 UHV 500V DEVICE 看过上面绕 poly , 是POLY 电阻可以使用高压  500V吗?

==

Nitrogen implanted polysilicon resistor for high-voltage CMO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Breakdown Behaviors of Polysilicon Resistors for High Voltage Applications

                                ULTRAHIGH VOLTAGE RESISTOR, SEMICONDUCTOR DEVICE, AND THE MANUFACTURING METHOD THEREOF
                                            United States Patent Application 20160181351                                                                Kind                Code:
                            A1

网友(2017-05-18):
回复 网友A:

   说到高压会导致衬底反型,虽然UHV电阻不会击穿,但电阻之间、或电阻与其它器件之间的连线部分会不会导致其下面的衬底反型呢?

网友(2019-04-12):
多谢 受教了

网友(2019-08-23):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20-12-21):
原来如此

网友(2023-05-05):
写得太好了   值得学习   收藏

网友(2025-01-14):
点赞一下,验证了心中所想

网友:
poly 耐压都是15V+,20V+也很常见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