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DC 仿真的收敛问题

楼主(2015-01-08):
迟滞比较器是双稳态电路,在做DC仿真时存在不收敛是否正常??一个电路DC不收敛说明这个电路有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
仿真不收敛可能和算法有关,你可以尝试更改仿真的条件,如仿真的方法trap改成gear, 或调整下扫描的步长,或是更改analog option中的绝对精度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不收敛本身说明什么问题??是电路本身设计出了问题,还是仿真环境在计算是的算法过于精细或其他!!以你的回复,我的理解是不收敛并非电路问题造成的,而是是仿真算法造成的,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电源电压后边加几位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仿真cpu不够

网友:
加一个初试状态看一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option里几个参数改小一下

网友(2021-04-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不收敛本身说明什么问题??是电路本身设计出了问题,还是仿真环境在计算是的算法 ...

这个问题很久远了,现在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您还记得怎么解决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