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5-01-08):
很明显的版图的9个器件与电路的9个器件对应起来,连线也没问题,但总是会有以下错误,求高手解决!!!谢谢!!!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1/X44(299.240,450.930)  GP
         X11/X45(300.340,450.930)  GP

--------------------------------------------------------------------------------------------------------------

  4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1/X58(387.430,450.730)  GP
         X11/X60(388.530,450.730)  GP

--------------------------------------------------------------------------------------------------------------

  5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1/X68(417.400,447.010)  GP
         X17/X82/X34/X1/X1/X1/X0(241.720,595.000)  GP

--------------------------------------------------------------------------------------------------------------

  6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1/X72/X0(407.380,447.010)  GP
         X11/X73/X0(408.980,447.010)  GP

--------------------------------------------------------------------------------------------------------------

  7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7/X15(264.220,561.250)  GP
         X17/X82/X33/X1/X1/X1/X0(241.720,567.800)  GP

--------------------------------------------------------------------------------------------------------------

  8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18/X45(200.510,356.880)  GP
         X18/X41(213.685,348.380)  GP

--------------------------------------------------------------------------------------------------------------

  9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21/X71/X0(272.290,31.690)  GP
         X21/X44/X0(272.290,37.690)  GP

--------------------------------------------------------------------------------------------------------------

10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21/X72/X0(260.690,31.690)  GP
         X21/X45/X0(260.690,37.690)  GP

--------------------------------------------------------------------------------------------------------------

11    (S(GP)2)                                                  ** missing gate **

       Transistors:
         X21/X73/X0(249.890,31.690)  GP
         X21/X46/X0(249.890,37.690)  GP

--------------------------------------------------------------------------------------------------------------

12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23/XI140/XM5  GP
                                                                   XI23/XI140/XM0  GP

--------------------------------------------------------------------------------------------------------------

13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M5==4  GP
                                                                   XM4  GP

--------------------------------------------------------------------------------------------------------------

14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61/XP167==12  GP
                                                                   XI61/XP196==12  GP

--------------------------------------------------------------------------------------------------------------

15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79/XI6/XM52  GP
                                                                   XI79/XI6/XM56  GP

--------------------------------------------------------------------------------------------------------------

16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79/XI6/XM49  GP
                                                                   XI79/XI6/XM48  GP

--------------------------------------------------------------------------------------------------------------

17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79/XI6/XM38  GP
                                                                   XI79/XI6/XM37  GP

--------------------------------------------------------------------------------------------------------------

18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79/XI59/XM0==2  GP
                                                                   XI79/XI59/XP31==4  GP

--------------------------------------------------------------------------------------------------------------

19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23/XX561/XI8/XM6  GP
                                                                   XI23/XX561/XI8/XM7  GP

--------------------------------------------------------------------------------------------------------------

20    ** missing gate **                                        (SUP2)

                                                                 Transistors:
                                                                   XI23/XX558/XI8/XM6  GP
                                                                   XI23/XX558/XI8/XM7  GP

网友:
详细点呗

网友:
像是管子没有识别到?

网友:
详细点吧。还有这是什么工具做的啊??

楼主:
HHNEC的CD350工艺,calibre

网友:
net list 抓出來 是 SUP2
layout 抓出來  是 SGP2
有可能 type 錯了 或是 layout 上 layer 有錯或有少
導致認成 其他 device
把另一段 寫 device 數量 unmatch 的部份
舖上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249       203    *

Instances:        292       163    *    M (4 pins)
                   479       428    *    GP (5 pins)
                     8         8         Q (3 pins)
                    33        16    *    C (2 pins)
                    98        31    *    R (2 pins)
                     1         1         D (2 pins)
                    67        55    *    NH (5 pins)
                ------    ------
Total Inst:       978       70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146       146

Instances:        114       114         M (4 pins)
                   124       124         GP (5 pins)
                     8         8         Q (3 pins)
                    13        13         C (2 pins)
                    16        16         R (2 pins)
                     1         1         D (2 pins)
                     5         5         NH (5 pins)
                     0         9    *    SUP2 (3 pins)
                     9         0    *    S(GP)2 (4 pins)
                    12        12         SM2 (4 pins)
                     1         1         SM3 (5 pins)
                ------    ------
Total Inst:       303       30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9个器件和版图其它地方的器件画法都是一样的,就不明白单单这9个不识别

网友:
如果是type问题mos还是会match的,只是会提示bad component subtype

网友:
如果是type的问题,还是会match的,只是会有bad component subtype提示

网友:
管子画的应该没有问题,还是仔细的看看连接关系有啥错误,这个要耐心

回复 楼主:

网友:
0         9    *    SUP2 (3 pins)
9         0    *    S(GP)2 (4 pins)
SUP2 3个pin,S(GP)2 4个pin
应该是layer问题导致认成另一种pin个数不一样的管子

网友:
或是rule认法的问题?

网友:
同意下列這各看法 , 看看是不是有整片的 layer 造成
不同的辨識 , 也檢查接線是否有錯

0         9    *    SUP2 (3 pins)
9         0    *    S(GP)2 (4 pins)
SUP2 3个pin,S(GP)2 4个pin
应该是layer问题导致认成另一种pin个数不一样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各个子模块单独LVS都能通过,但整体却会报这样的错了

网友:
把网表发上来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 是接錯 造成 辨識錯誤
SUP2 3个pin,S(GP)2 4个pin
應該都不是 mos level  圖不大的話
用 flat 模式run 看看 report 有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at模式与hierarchical结果一样

网友:
把網表 相關的部份 放上來看看 (不用全部)
找一下 rule 有關 SUP2 3个pin,S(GP)2 4个pin
的部份 放上來看看

方便的話 把 rule file 和 lvs report 寄到我信箱
來遠端 lvs debug
我的e-mail  motofatfat@yahoo.com.t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发你邮箱~

网友:
有看了  lvs report 不全
可能是 接線 錯誤
查看看 rule file 和 netlist  上
GP 是 如何形成的

网友(2024-05-24):
您好,问下这个问题后续解决掉了吗?我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反复检查发现可能是net名称中含有类似VDD,VCC这样的电源敏感词导致的,改了net名之后重新跑lvs就ok了

网友(2025-07-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你里面的SM2 是什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