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中 the tools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楼主(2015-01-08):
本人在做图像处理模块的验证时,将一幅480X480的图像数据存在txt文件中,然后逐点发送给DUT。观察第一个module的输出正常,然后在其后级联了一个带RAM的模块,其中RAM例化自ISE的IP,大小为2048X16b,结果编译通过,仿真时VCS报如下错误:

UVM_INFO @ 0: 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case0...

Error-[OUTMEM] 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Memory allocated = 3772 MB, Request size = 1941086208 bytes.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simv

Command line: ./simv +UVM_TESTNAME=case0 -l run.log

--- Stack trace follows:
No context available

然后我将图像大小调整为240X240,还是出现如上问题,还请各位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急~~~~~急~~~~~~急~~~~~

网友:
好好检查下你的代码,带上simprofile选项看下哪块占用那么多内存。

网友(2015-07-15):
将run_dir下面跑的临时文件删除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08-25):
回复 5# mindy_xj 请问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内存泄漏了,好好检查你用到的queue和循环类的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一点吗?通常什么情况下使用的queue或者循环类函数 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不做任何改动,再跑一次仿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时仿真可以正常结束)

网友(2017-05-10):
改了license也没有,不是这个问题,搜了好久,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只能换版本试试了

网友(2018-08-29):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Tools out of memory.
建议方法是, 仿真时使用64位 VCS。
-full64

网友(2019-02-14):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个simprofile的报告,报告里kernel的内存占用超级大,多出服务器的内存总和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05-09):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