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中怎么禁止显示ASSERT/WARNING

楼主(2015-01-08):
hi,大家好
我在用irun跑仿真的时候,报告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东东:

ASSERT/WARNING (time 336 NS) from package ieee.STD_LOGIC)ARITH, this builtin function called from process test.u1PROCESS_048 (architecture worklib.dig1:RTL) Built-in relational argument contains a ('U', 'X', 'W', 'Z', '-') in an operand.

把我的有用信息都给淹没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的vhdl源代码里有个process运算的时候可能产生不定态什么的。这个其实可以忽略的。
我怎么设置能让 irun 不打印这种信息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你好妹子

看了这里就你irun用得多了。
我在irun的userguide里找了下suppress相关的内容,都是些-q  -Q  -nostdout之类的,好像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能否具体说说怎么suppress我这个ASSERT/WARNING。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就warnmax

网友(2016-09-01):
-no_tchk_msg  这个参数,因为timing check 导致的message 不打印。拿好不谢!

网友:
你这个貌似不是因为timing导致的,这个参数貌似不行,-no_std_ieee 试试这个!

网友(2023-04-24):
试了一下还是会报ASSERT/WARNING

网友C(2023-08-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