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d 与 io cell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1-08):
我在milkyway中使用pad的lef文件,生成了bonding padi35的fram,但是在icc中没有办法直接调用fram,报找不到模块,可以用参考库的办法加上,把pad当做是一个hard macro。pad是不是直接手动放到io cell上就可以呢?如果在icc中,想要自动连接应该怎么办?还有pad要不要加钝化层呢?望解答。

pad 连接图

pad 连接图

网友:
通常是create_cell 来实现的, 放置要写脚本了,和每个iopad 重叠即可,

最后gds merge在一起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谢谢您的回答,茅塞顿开!!!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我在floorplan初始化pad的过程中,用的是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这个指令,但是发现pad和io cell都是并排的如上图所示,没有办法弄到上下的位置。

图
这需要怎么办,哪边有这样的脚本文件吗?

网友:
用set_attr [get_cells] origin { x y } 来实现的,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不太允许pad有overlap,自然不会叠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