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有人在PAD下面放过NT-N层 进行隔离不?

楼主(2015-01-08):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有人在PAD下面放过NT-N层 进行隔离不?

网友:
我放过啊

楼主:
具体是怎么放的呢?有撒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NWELL +NTN+PTAP 围的, pad over driv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NWELL +NTN+PTAP 围的器件,然后PAD over 器件上面的?Non—CUP 的PAD呢?PAD 金属层下面布满NT-N 的layer...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放过 native layer,一般下面就是 poly&at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5-02-25):
可以放
但是要記得接電位喔

网友(2015-05-22):
回复 楼主:

   NT-N是个啥东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NT-N 是那类缩写 ?

一般 cup (circuit under Pad) 以前试过,  在打 esd 会不少问题  shuttle 可是量产会出问题
後来最多pad 下放 电容类

有人在量产的chip
bonding pad下放过mos 内吗 ?
SIGNAL SENSING BY THE ARCHITECTURE OF EMBEDDED io pad_circuit under pad.pdf (924.72 KB , 下载次数: 194 )
US5751065 Integrated circuit with active devices under bond pads.pdf (550.38 KB , 下载次数: 162 )
Active Device under Bond Pad to Save I O Layout.pdf (467.41 KB , 下载次数: 216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没听说过NT-N所以不知道是啥东西的缩写。或者说NT-N代表什么意思。求指点。
BOND PAD下面我印像里也画过电路,TRIMING PAD下面倒是画过电路。但是印象不深。这个有些工艺会在DESIGN MANUAL里指明能不能做。如果能做,需要怎么做。

网友D(2018-03-14):
NTN层的描述:Native NMOS blocked implant ,意思是在器件的形成一个不掺杂区域,起隔离作用。 TSMC 0.18UM GDS LAYER USAGE DESCRIPTION FILE.pdf (745.22 KB , 下载次数: 470 )

网友(2018-05-30):
回复 网友D:
怎么感觉你是华为出来的

网友:
NTN 12楼说的很对 其实就是在sub上形成一个不掺杂的区域,也就是形成一个高阻抗的区域,一般来说在bump下面会放的,特别是RF的pad,注重性能,减少对地的电容,还有噪声等等。但是要注意是否会发生latch up。周围一定要做好ring。。。

网友(2022-07-15):
引用 网友D:
NTN层的描述:Native NMOS blocked implant ,意思是在器件的形成一个不掺杂区域,起隔离作用。 ...

网友(2023-08-29):
没放过 但会用它做隔离

网友(2024-04-26):
可以放没问题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