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的skill解ide不能用

楼主(2015-01-08):
http://bbs.eetop.cn/thread-470308-1-1.html
按照这个帖子的方法,IC616的 skil IDE用不了,
提示:
(cdslmd) UNSUPPORTED: "skillDev" (PORT_AT_HOST_PLUS   ) cdsuser1@cds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请问您们是否有这个问题。
多谢了
直接用node户lock的license也不能用。
其他功能正常。
多谢大家了

网友:
LZ能把您的ic616自带的cds.lib文件发我一下嘛,一时不小心把自带的文件overwrite了
/home/john/cadence/ic616/share/cdssetup/cds.lib,就是这个小弟将不胜感激!!!邮箱1591891757@qq.com

楼主:
内容直接软件安装目录底下找些参考的就好吧

网友(2015-03-23):
我刚刚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任何解决方案了吗?

原谅我的中国我用了一个翻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所有FEATURE的feat_version版本号一律改为2100.000,再运行license生成工具产生新的license.dat即可。原因是新版skillDev的license版本为2013.1比原文中设定的1000.000新,因此按1000.000产生的license对新版skillDev不起作用。见我最近做的更新贴文《针对Cadence IC组合套件软件下载安装设置即运行系列教程的重要更新更改和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