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理解vod和vdsat

楼主(2015-01-08):
仿真工具在判断晶体管工作区时时比较vds与vod的大小,但是理论上与vdsat比较是最准确的。实际中vdsat与vod大小会有所不同,我们在设计电路过程中到底怎么理解vod与vdsat大小的不同?

网友:
这个应该考虑mos管工作在哪个工作区域吧。

网友A:
vdsat是什么?

网友:
vod  = vgs - vth 俗称过驱动电压
vdsat 是指沟道饱和电压。
由于二级和其他效应,沟道电流在vds 到达 vod 之前就饱和了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
当MOS管处于强反型时,它处于饱和区的vdsat=vod=VGS-VTH;当MOS管处于弱反型时,它处于饱和区的vdsat不等于vod=VGS-VTH,此时的Vod为负值,而vdsat为正值,而且vdsat会大于等于3VT,这里的VT是热电压26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是在中级反型区,此时VOD 和 VDSAT也不想等,这段怎么理解。弱反型和强反型情况很少遇见,因为不太会这么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常见VDSAT大于VOD

网友:
差不多大

网友(2020-01-15):
可参考这个帖子,讲的很细致。从模型的角度看,就是长沟道器件,vdsat=vod;短沟道器件,vdsat<vod,
器件在沟道夹断前就会达到电流饱和,一般看vds和vdsat的差值来判断是否工作在饱和区。

https://downey9527.wordpress.com/2018/10/05/vdsat、vov、vds聯繫與區別/

网友D(2022-04-30):
长沟道器件,只需要考虑一阶效应,Vod(也有称做Vov, over-drive voltage)=Vgs-Vth≈Vdsat.
短沟道器件(<0.5um),需要考虑二阶效应, Vdsat是表征沟道pinch-off现象出现、电流饱和时的drain-source voltage, 此时有Vdsat<Vod, 当然Vod关系不变,还是Vod=Vgs-Vth。
Vdsat是各软件用来判断管子工作状态是否在饱和区的参数,关系为Vds>Vdsat。不过实际设计时一般要保证Vds-Vdsat>50mV,因为一是防止工艺误差或信号扰动导致管子状态偏移,二是饱和区边缘的rds小,本征增益差。合适余量在200mV,差分管因为共模抑制性好,余量可以放宽在100mV。
在仿真时一般只用管Vdsat,hand-calculation时一般只考虑Vod(也没有Vdsat).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
当MOS管处于强反型时,它处于饱和区的vdsat=vod=VGS-VTH;当MOS管处于弱反型时,它处于 ...

这个怎么理解呢,那个这个时候参数都对上了,但是仿真器上却显示cutoff,而不是Subthreshold,这是为什么呢?楼主

网友E(2023-09-22):
引用 网友D:
长沟道器件,只需要考虑一阶效应,Vod(也有称做Vov, over-drive voltage)=Vgs-Vth≈Vdsat.
短沟道器件(50m ...

是仿真分析时候用Vdsat替代Vod吗(二者在分析中等价,一个用于手算一个用于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仿真分析时候用Vdsat替代Vod吗(二者在分析中等价,一个用于手算一个用于仿真)
...

不是代替,如果你用virtuoso,可以看到软件把Vdsat写上了,而Vov=Vds-Vth你是可以自己算的,是不相等的。是不用Vod,而只用Vdsat来判断饱和区。而在手算分析中,没有Vdsat这种数据,你无法判断电子速度在什么电压下饱和,所以统一用Vov这种简单但可能不精确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sat是什么?

饱和漏源电压或夹断时漏源电压(刚出现夹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