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么用HVT替换RVT LVT

楼主(2015-01-08):
在DC综合时无法用HVT的单元替换LVT RVT单元。 目的是尽量使用HVT,少用LVT
下面是我使用的约束:
set_target_library "rvt.db lvt.db hvt.db"
set_attribute [get_libs lvt_lib] -type string default _threshold_voltage_group lvt
set_attribute [get_libs rvt_lib] -type string default _threshold_voltage_group rvt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lvth precentage 20 -lvth_groups {lvt rvt}

最后综合出来的基本上都是LVT单元,哪里写的不对?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
谢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已解决:
将HVT的物理库读入后,就可以用HVT cell替换RVT和LVT的cell了。

网友:
后端来搞吧,做power opt即可

网友:
第三句为什么是get_libs lvt_lib后面又是rvt?

DC时直接只添加rvt hvt打开leakage优化就好了。ps:如果不是DCT的话就干脆rvt也别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第三句为写错了,应该是get_libs rvt_lib
用的是DCT。
经过检查发现时我的HVT的物理库没有加照成HVT cell无法使用。
谢谢!!

网友:
随便弄,在encounter里面加就行了,DC也行,不过我认为edi里面加比较好吧

网友(2018-07-17):
加上-hard约束,就不会超过20%了,可以man一下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网友(2019-02-20):
1.
可以混用
HVLVT ? 还是只能一种  .
2.
还是如真的需要不同
,
要不同
BLOCK 用不同
APR都可
. 还是都只能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