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求助

楼主(2015-01-08):
icc中有类似edi中的set module  padding的功能吗?就是把区域吧cell撑开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觉partial blockage不是很好用,比如设置30% 结果实际利用率有50% 无法精确控制,对于congestion比较严重,大家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soft -outer {1 0 1 0 }  [get_flat_cells  xx ]
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马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