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行转并行设计求助!!!

楼主(2015-01-08):
我需要用Verilog写一个串行转并行模块。该模块接收到一串速率为100K的数据(共26bits),使用系统时钟为13,56M,怎样进行转换啊。我大概指导似乎可以用Uart协议,但我还没学过uart。而且我这个只是单工,不需要双向传输,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知道的都来给小弟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一个移位器,一个计数器,计满置标志

网友:
输入数据100k串行接收下来,高频取走就好,关键是串行输入计数,高频采样的控制,不要去想uart,这样把简单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
这种接口多了去了,最简单的参考,S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想的也差不多这样,但这样可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说的有道理,已经决定采用寄存器,计数器来设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我看看spi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NFC或者RFID的HF的解码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关系吧,解码出来的数据

网友:
那你到底担心什么不可靠?按你的说法,数据率100K(其实我猜应该是106K),已经是解码出来数据了,又没有防抖滤波异步之类的问题了,一个简单的串转并,要多高科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k的数据率,后面系统时钟是13.56M,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异步时钟会不会出现问题。没经验,所以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