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中仿真带RAM IP的设计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本人在编写一个testbench时,遇到了一个问题,DUT中的RAM例化自ISE的IP,编译时在命令行加入了如下选项指向ISE提供的Lib

COMP_OPTS += -y /home/project_xu/ISE_lib/src/unisims
COMP_OPTS += -y /home/project_xu/ISE_lib/src/XilinxCoreLib
COMP_OPTS += -y /home/project_xu/ISE_lib/src/unimacro
COMP_OPTS += -y /home/project_xu/ISE_lib/src/simprims
COMP_OPTS += -y /home/project_xu/ISE_lib/src/uni9000
COMP_OPTS += +incdir+/home/project_xu/ISE_lib/src
COMP_OPTS += +libext+.v

结果编译通过,但是在运行仿真时,终端始终显示如下,没有往下执行testbench,也没有报错:

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13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H-2013.06_Full64; Runtime version H-2013.06_Full64;  Jan  9 08:41 2015
----------------------------------------------------------------
UVM-1.1d.VCS
(C) 2007-2013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C) 2007-201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 2006-2013 Synopsys, Inc.
(C) 2011-2013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

  ***********       IMPORTANT RELEASE NOTES         ************

  You are using a version of the UVM library that has been compiled
  with `UVM_NO_DEPRECATED undefined.
  See http://www.eda.org/svdb/view.php?id=3313 for more details.

  You are using a version of the UVM library that has been compiled
  with `UVM_OBJECT_MUST_HAVE_CONSTRUCTOR undefined.
  See http://www.eda.org/svdb/view.php?id=3770 for more details.

      (Specify +UVM_NO_RELNOTES to turn off this notice)

Block Memory Generator CORE Generator module TOP.U_CFAI.u_line_buf0.inst.native_mem_module.blk_mem_gen_v7_3_inst is using a behavioral model for simulation which will not precisely model memory collision behavior.
Block Memory Generator CORE Generator module TOP.U_CFAI.u_line_buf1.inst.native_mem_module.blk_mem_gen_v7_3_inst is using a behavioral model for simulation which will not precisely model memory collision behavior.
Block Memory Generator CORE Generator module TOP.U_CFAI.u_line_buf2.inst.native_mem_module.blk_mem_gen_v7_3_inst is using a behavioral model for simulation which will not precisely model memory collision behavior.
Block Memory Generator CORE Generator module TOP.U_CFAI.u_line_buf3.inst.native_mem_module.blk_mem_gen_v7_3_inst is using a behavioral model for simulation which will not precisely model memory collision behavior.

然后尝试了带乘法器IP的DUT,仿真没有问题,在网上看到有人说ISE自带的IP生成的Block Ram是不能被VCS编译的,请问各位这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急~~~~~急~~~~~急~~~~~

网友(2016-01-27):
LZ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了。。。

网友(2019-04-1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但是我是在compile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同时伴随一堆的blk_mem_gen_v7_3 WARNING: Address 1f is outside range for A 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