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无法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本人使用的是CSMC.5的工艺库电路如下图所示:

接着设置步骤如下:
Setup-> Model Libraries

下图是错误网表:

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本人新手菜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

楼主:
去吃午饭,希望一会回来能够得到帮助!

网友:
电路里面的三极管model name与仿真库里面对不上,查看仿真库里面model name是什么,相应的填到电路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scs 文件中截图如下:

电路的截图如下:

应该是您说的问题,但是电路里好像不让改额......
能麻烦您详细的说一下,怎么更改吗?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s 文件  另外两部分的截图

图一

图二

网友:
model name很多pdk库限制更改了,如果你要改的话,就单独copy一个管子,在icfb--tools--CDF--EDIT--浏览你刚刚copy那个管子,在model name那里更改。或者直接在生成的网表里面改下model name,更改后直接选择run,不选择netlist and run...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所加的库不对。自己认真核对一下,到底是哪个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在看过.scs 文件之后,我觉得应该改成qvp20_q,但是按照您说的方法,我进行修改之后,还是不能成功运行,麻烦您帮忙看一下,我刚才上传的.scs文件的图片,帮我看一下应该改成什么,谢谢了,麻烦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会认真核查一下!  但是我加载之后,三极管PNP型好使,但NPN型不好使,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5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的section 没选对,你要选择相应模型下的section,你的模型是qvn20ba,选择的section不应该是biptypical,应该是vnpv_pb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实在是太麻烦您了,刚才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能成功加载!如图一:

1

1

       图一
但是我不调用NPN型三极管,调用PNP型三极管的时候,电路图如图二所示,在section部分填入,biptypical能够加载使用,如图三所示。

      图二

      图三
在此对于您的耐心回答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按照您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可能是您比较繁忙,将vnpn_pbase,打成了vnpv_pbase,所以第一次我照着运行没有成功,我按照您的方法自己看了一下.scs文件,发现应该是vnpn_pbase,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进行了修改,发现可以加载了,如图一所示。十分感谢您的帮助,愿您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图一

网友:
把面积去掉

网友:
hspice试一试

网友(2017-05-19):
楼主结局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