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急问,求好心大神指导,关于modelsim生成的fsdb文件是空的

楼主(2015-01-09):
modelsim是altera提供的10.1ae版本,在和debussy联合仿真的时候 采用了简单的脚本,debussy和modelsim的联合设置按照网上的教程来进行
1、..\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拷贝到modelsim下
2、modelsim.ini找到; Veriuser = veriuser.sl替换为Veriuser = novas.dll
3、仿真脚本do文件
vlib work
vlog -f rtl.f
vsim work.test -pli D:/program/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run 10us
quit -sim
4、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fsdbDumpvars;
end
运行do文件按之后自动弹出是否quit,但无论是还是否,发现生成的fsdb始终是空的
并伴随有wave.fsdb.chain
wave.fsdb.lock
wave.fsdb.slist
wave.fsdb.tlist
四个文件生成那个,度娘说是因为:生成fsdb文件后,如果不关闭modelSim,就用debussy打开fsdb文件,会提示错误,而导致不能打开fsdb文件;或者打开文件后,信号也能导入,但是全部信号都显示NF,也就是没有波形出来。并由此认为这是debussy或者modelSim的问题。其实这是因为在测试平台控制不当,fsdb文件还没有生成好。
解决的方法是:

ModelSimTranscript窗口输入Quit –sim;或者写在脚本中。

但是脚本里面已经是这样的退出仿真设置,为什么还不能生成fsdb文件呢?

在线求指教~

网友:
信息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真的源文件和testbench文件吗?module asser
(
    clk, reset,a,b,
    count
    );

input clk,reset,a,b;
output [3:0] count;
reg [3:0]count_reg;
assign  count =count_reg;

  always @(clk)
  begin
    if (reset)
       count_reg<= 0;
    else if (a)
       count_reg<= count + 1;
    else if (b)
       count_reg<= count - 1;
    end

endmodule

testbench文件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est ;

reg a,b,clk,reset;
initial
begin
   reset = 0;
   # 300 reset = 1;
   forever
   #5 clk=!clk;
end
initial
reset= 0;
#300
reset =1;
end
initial
   begin
    a= 0;
    b= 0;
  #800
    a = 1;
  #800
    b = 1;
  end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fsdbDumpvars;
  # 6000000 $finish;
end

asser  u_asser (
    .clk(clk),
    .reset(reset),
    .a(a),
    .b(b),
    .count()
   ) ;

endmodule;

网友:
6ms是不是太久了,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不能产生fsdb的情况很奇怪,没有改动,但是最近几天仿真一直没有出现fsdb文件时空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有时候需要remove掉work文件夹,重新make,我是这么处理的,但本人比较懒,没去追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