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华虹NEC 130um 工艺 Vth

楼主(2015-01-09):
华虹NEC 130um 工艺 Vth ..好像特別高和其他家

WHY ?

楼主:
pmos or nmos  > 1v ..一般 0.13 0.11 應該 vth 都是 0.5~0.7v 左右吧
朋友呃問題 .

网友:
SONOS工艺,和普通的T-like不一样

楼主:
SONOS工艺 有何不同?

一般 0.11um  0.18um 0.13um
不是都該低 vth 嗎?  因為VCORE 都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process里只提供了这种低压(<3.3V)管子,那可能是专用管子,故意沟道掺杂调制得较轻吧。你看看华宏.18的工艺的vth也是比较大吗?

楼主:
想問下 eFlash process 是否都會如此?

网友:
怎么高啊

网友:
dnw试一下

网友:
dnw可以把caocode的Vth降下来

楼主:
有沒有討論 embedded flash下 模擬電路設計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