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导出gds怎么只导出metal层的?

楼主(2015-01-09):
其他的都不要。
求助,谢谢

网友: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
-child_depth 0  \
-skip_ref_lib_cells  \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sub cell中的metal层需要导出来。这样只能导出top上的连线。另外这个语句怎么用啊,
我用的图形界面,没看到这个option

有个类似的,选了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