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TCL和Perl 若果主攻一个,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5-01-09):
如题:
请问TCL和Perl 若果主攻一个,应该选哪个?

网友:
当然是perl

tcl简单很多

网友:
为什么选perl

网友:
当然是perl,
不同的工具tcl子函数完全不一样
perl可以在外部嵌入所有的脚本系统

网友(2015-06-09):
为什么我觉得是TCL?

网友:
tcl基本的能力得有,毕竟大部分的EDA内嵌的都是tcl。perl使用体验更好点,而且容易进阶,比较在百度上搜perl资料大把,搜tcl一半都是某电视机维修

网友:
prel现在主流

网友:
两个应该都要会点吧,两个各有主攻

网友(2015-07-20):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学习脚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学习脚本是为了数字后端电路设计做准备的,则推荐TCL, 公司的flow 都用TCL写成的,而且TCL可以和后端PR工具结合起来使用,所有的数字后端工具都支持TCL。

perl在处理文本的手比较强大,但是数字后端一般的文本处理,个人感觉TCL完全可以ha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