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升压电路求解

楼主(2015-01-09):
求解图中升压芯片最后的输出端的C6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去掉会怎么样???改小又会怎么样???

网友:
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改小后电压波动可能会变大,具体看改小多少

网友:
1. 穩壓,
2. 頻率響應(LC提供double port)
3. 提供暫態瞬間電流

网友:
输出平滑滤波用

网友(2015-02-28):
这个是输出电容吧

网友:
电容大小取决于纹波要求和振荡频率

网友:
1)升压电压输出是脉动的,不是平滑的水平线。所以,根据脉冲电路工作原理,输出端需要加大电容延长平滑时间,保持基本的稳定性,同时储能供负载使用不至于跌落过快,导致脉动增加纹波系数。
2)太小了,输出纹波就大。

网友:
二极管截止时候给负载续流

网友:
简单说就是稳压,减小后纹波变大

网友(2015-04-06):
FITER THE RIPPLE OF 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