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RAM调试

楼主(2015-01-09):
请问一下大家在ISE下怎么调试SDRAM,好像没有IP核可以调用。不是DDR SDRAM,就是普通的SDRAM。大家都是自己写的吗?感觉工程量有点大,网上可以下到些,但感觉都不太行

网友:
altera的sdram不是能下到verilog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xilinx的在ISE中有sdram的工程源码,在工程模板中有该工程examp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好像有#3 这些延时语句,这能直接综合吗?还是要把这些都给改了

网友:
要自己动手写SDRAM的控制器,网上都有源代码,下载下来进行稍微修改就能使用

网友:
xilinx有mig,直接产生,还有仿真和ise的工程作为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