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关于设置端口积分线

楼主(2015-01-09):
设置端口激励时,为什么要设置端口积分线?积分线的设置有什么要求?~~谢谢解答

网友:
这么讲吧:
HFSS仿真后,得到的是结构内部各个点的场值。
如果你要求解S参数,就需要转换为电压/电流。
而求解电压/电流,就是把它按照你所画的积分线积分,从而求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跟你expect的模式有关,基本应该是主模的电场方向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给你copy一下HFSS 2014 training的文档上是怎么说的
  Applicable to driven modal solution types
• Port vector which can serve several purposes
• Calibration line which specifies direction of excitation electric field pattern at port
– Define separate integration line for each mode on multi-mode ports

网友(2015-02-15):
积分线,主要是标定积分的方向和

网友(2015-06-12):
回复 网友A:

   亲,我问下那就是说只要你需要看S参数就必须设积分线???再者,想看矩形波导的TE10模的S21是不是也必须设积分线?  一直没查到确切的答案,比较迷茫,谢谢您了

网友(2023-11-17):
我不能告诉你,我怕现在告诉你?你印象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