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d下方衬底的隔离问题

楼主(2015-01-09):
目前使用TSMC工艺,发现pad下方衬底是空的,不论是rf pad 或者analog或者digital类型都这样
可以在衬底放置deep nwell或者NT_N或者N+或P+衬底接触来加强隔离吗,

bonding wire 最多能可能打穿几层金属,如果不会击穿很多层的话,可以使用金属M1给RF pad做隔离吗

网友:
不好意思问下PAD下面这个隔离是个什么原理和作用呢?
是因为bonding时会把pad打穿?

回复 楼主:

楼主:
和bonding时会把pad打穿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噪声的隔离,在rf pad下隔离防止噪声与干扰进入 在数字pad下隔离防止干扰泄漏到衬底
pdk里默认的pad只包含金属层以上的layer

网友:
bouding PAD下面不摆IO电路不是很早以前的做法吗?
现在不都把IO电路放在PAD下面,还用操什么心PAD下面的衬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是out了 基本一直用的是Non—CUP 的PAD,下面什么都不放的那种

既然IO都是能放的,深阱 NT_N之类的隔离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
放什么nwell,这是加强噪声耦合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在RF pad下直接放nwell,打算在pad下方放置NT_N  数字pad下方可用ptap衬底隔离

这样应该没什么噪声耦合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找下,tsmc给lna一类用的专门的低电容 pad的 rul.下面的确是什么都没。也不建议放。。如果是数字io,tsmc的下面都是直接放的lv和esd器件,压根就没做撒隔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搞清楚,为了让电容尽可能的小,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好的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但我现在数字pad下是空的 还是屏蔽一下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是想让rf pad下的衬底干净一些,尽量高阻态,衬底与pad的金属层之间不会放其他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fab提供给你的参考设计是通过验证的,不会有问题,但是你自己重新做就不一定了。如果是mpw,可以搞几个方案试试,如果要走量产,还是保险一点的好。

网友:
什么都没有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什么都没有寄生最小,但可以在pad底部的外围包guard ring,rf pad正下方没有

噪声或干扰可能会通过seal ring串过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底部外围包guardring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如果你的sealring很脏,guardring是不是就干净?能起到多少效果?很难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所以就希望下方的衬底是尽量干净的,在pad到seal ring之间放置guard ring是通行的做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好友,这么快就回复了
guard ring一般会用本地的电源或地 包括pad外围,随着电源域的不同会分别断开,对于RF来说,电源与地一般是与其他模块分开的 如果这个都不相信的话 LNA外面也不用guard ring围起来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sealring接到本地不就行了么。如果你是多地电路,那pad包guardring看起来确是有必要的。当然,把sealring放远一点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
标准pad一般有RC——clamp,GGNMOS、GGPMOS、二极管、三极管等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类pad带来的电容有没有0.1pF?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al ring接到本地必须要断开啊
seal ring可以断环吗 如果我有N个地,是不是可以把seal ring断成N个? 感觉好像不行啊

有人把seal ring断成N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吧,后防出来接近0.2p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地就不用断。多地,那接到电流最大的地上。

网友:
现在pad都归在模拟的人来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0.2pF?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断成N个,比如PA在pad处断,但整体一圈还是金属连一起的,

要注意接你芯片的大地——数字地,不要接比较干净的模拟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高频是应该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地接到电流最大的,有什么好处?
之前都是接到down bonding最多的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说sealring可以断成N个,但但整体一圈还是金属连一起的 这个怎么理解? 金属连在一起就不叫断开了啊
接成数字地会不会通过sealring将高频干扰串到LNA,单独拿1-2个pad接地给sealring呢 会好一些吗

网友:
邦定最多的一般也是电流最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ealring首要任务是对die进行物理保护,接地不接地是次要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说物理保护,就留个空间保证切割的裕度就可以了,所以也可以是buffer。但是sealring往往接地,是因为它同时可以起到作为整个芯片的guardring的作用。sealring接大电流地,是因为大电流的地一般是信号地的汇聚点,也是最脏的地,这样sealring pick up的外部信号就不会对敏感的电路造成太大影响。所以如果敏感pad距离sealring太近,加附加guardring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
解释很不错,一般pad外还是需要guardr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的有道理 不过接地还是会好一些 根据大家说的,基本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基本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