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layout_xl画图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有一个cascode结构的电路管子,我用layout_xl调出管子进行画图,上下两个管子合并的那一端总是默认成把contact去掉了。可是我是不希望去掉contact的,contact留在那里以后这两个管子还可以做其他的用途。请问我需要怎么设置在做layout_xl的时候这一端才不会被merge掉呢?谢谢了!

网友:
版图窗口中选择Options菜单,在弹出来的窗口中,将Connectivity中的Auto Abutment 取消(就是不选择该项)即可。不过这样选择的话,所有这种类型的共用,都需要你自己去手工对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哦,我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二楼说得好有道理啊

网友(2015-08-27):
在Options->Layout Editor下,将Editor Controls栏中的Abut Server项去选掉。

网友:
有一个办法就是copy其中一个mos,然后和原来的叠一下再拉开,目的是使SD获得相同的net,这样原来的合并就不会消失contact了,再把copy的删除即可。
还有一个办法就修改cdf显示leftAbut和rightAbut,手动修改这俩个值。

网友:
我觉得可以暂时将xl关掉就行了

网友(2016-02-25):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如何手工对齐对的牢,我手工对齐老是有一点点偏差

网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之前也遇到过,发现是串联的都会这样的

网友:
一直也有这个疑问,试了试果然可以

网友(2016-04-06):
页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