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liconsmart 遇到报错:Bad return code(rc=256),这是啥子错啊?

楼主(2015-01-09):
siliconsmart 遇到报错如下:Error while running simulation: Bad return code(rc=256) 这是啥子错啊?

所有cell都报,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7-09-06):
回答问题: 这个报错表示仿真出错了,去./char/runtime/spice/cell_name/下,找到报错的那条,进去后,在当前路径下对“deck.cir”跑仿真,得出来的log文档就能看到具体是什么error了。

网友A(2019-07-17):
引用 楼主:
回答问题: 这个报错表示仿真出错了,去./char/runtime/spice/cell_name/下,找到报错的那条,进去后,在当 ...

请问怎么对这个cir文件仿真?

楼主(2019-08-29):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对这个cir文件仿真?

把deck.cir 当作激励文件,用仿真工具跑,比如hspice。

网友(2024-04-07):
您好,您当时是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