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结构体指针数组

楼主(2015-01-09):
结构体指针数组,比如ucos里面的
typedef  struct  os_tcb
{
......
}OS_TCB;
OS_TCB* OSTCBPrioTbl[ ]; //结构指针数组

这个数组里存放的是什么?

网友:
结构体指针

网友:
這應該要算求助吧!怎麼用原創呢 我還以為有甚麼可學的

网友:
的确有难度,需要思考

网友:
这是指针数组。其实,里面放的就是结构体的指针啦。

举个例子,一个一维指针数组的定义:int *ptr_array[10],指针数组中的元素亦可以表示为“*(*(ptr_array+i))”。又因为“()”的优先级较“*”高,且“*”是右结合的,因此可以写作**(ptr_array+i)。
由于数组元素均为指针,因此ptr_array[i]是指第i+1个元素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