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设计

楼主(2015-01-09):
如果LNA之间连接mixer时候,如果加port进行sp仿真,求助,求哪位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
对于LNA你仿真RF的频率,对于mixer你仿真IF的频率,可以不用太关心LO和RF的回波在输出端。然后仿真HB,看转换增益。不过建议你先看下LNA 与mixer之间的端口是否共轭,不然能量传到mixer的不多。

网友(2015-04-20):
2000开始到2010年所有JSSC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