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急急急!!!大神们,跪求状态机控制FIFO的读写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5-01-09):
状态机控制上下两级FIFO的读和写,从上一级FIFO中读出数据,然后根据协议分析,再写下一级的FIFO,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了达到最快的读写速度和带宽,是否能够使用状态机中的一个状态完成对上述过程的控制,上下级FIFO空满是怎么判断的。一句话,就是使用状态机的一个状态,完成上级FIFO空判断,非空,读数,若下一级FIFO不满,写数据,然后状态机返回该状态,继续连续判断,进行读写。大神们,有知道的告诉小弟方法,或者附上代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if((!first_fifo_empty)&&(!second_fifo_full))
    begin
       first_fifo_ren <= 1'b1;
       second_fifo_wen <= 1'b1;
       state <= current_state;
    end
  else
      state <= next_state;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楼上貌似没有考虑FIFO的时序,可以使用组合逻辑产生rden信号,同时采用FWFT模式的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