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inimum time step used的watning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5-01-09):
minimum time step used.solution might be error.的watning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软件计算原理是,把时间分为离散的段(不一样长,最短为min step值),每段间隔中两段算出的值只要小于误差设定abtol,就认为计算正确,同时两端之间的时间大于min step则两端之间的点通过曲线拟和得到,如果在min step时间内突变大于abtol,则认为这端时间内的误差很大,并且因为步长最小是min step,所以min step内的值就都是不可保证精度的

楼主:
    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么?

网友:
似乎是电路上有什么突变,个人感觉不能忽略,要不设置看下,要么看看电路是不是哪有问题,查一查是不是电路上有多余的东西。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忘了怎么解决的,好多年没做过仿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跟电路种类相关,比如有精度要求,那么你就只能去改min step,如果是没有精度要求的,就不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从仿真软件上来说是算法在通常time step下没有solution,只能采用minimum time setp。
从电路上来说,某些器件的电压、电流超过了model允许的范围,过压、过流或者负值。

网友(2018-06-25):
请问最后怎样解决了呢?

网友(2020-02-20):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tran设置界面精度要求改成liberal

网友A(2023-08-03):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7-09):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老哥后面有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