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多大?

楼主(2015-01-09):
如题,要考虑示波器的负载效应对设计的影响,仿真的时候示波器的负载模型应该怎么加?电容大约是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
不大于10个pf。

网友:
一般在几pF~几十pF,衰减倍数会影响电容值,高压探头和低压探头也不同,如果测量点对寄生电容很敏感,据我所知,有0电容的探头。。。

网友:
一般是12pF

网友:
先搞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探头,多少带宽,有源无源,差分单端?如果是a家t家r家直接上他们的官网查。楼上几位貌似不怎么用示波器么?

网友:
基本流程应该是:搞清楚你的器件应用层面的负载需求,作为设计指标(出于保险考虑还可以加30%的margin)。测试时,示波器探头应根据你的信号类型进行选择。你本未倒置了。

网友:
对于中低频信号,普通无源探头,200M 带宽内的,10X 大概 12pf 。
1G带宽的,4pF 左右。
信号频率很高的话,普通探头的负载效应就不是单单电容了。

网友:
见过120p的

网友:
高频头都不是 无源负载电容,
要计算有源等效电容

网友A:
根据不同型号,不同带宽、不同配置,容性阻抗不同,查仪器手册

网友:
贵的小于10pF,便宜的20pF

网友:
一般用体积比较大的示波器较好

网友:
这些仪器越大越贵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型号,不同带宽、不同配置,容性阻抗不同,查仪器手册

请问我可以在哪里查到呢?我使用的仪器是RTO2024,但是在RTO user manual里面没有找到负载效应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