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仿真SAR_ADC,瞬态仿真跑到一半就终止

楼主(2015-01-09):
使用spectre_Verilog混合仿真SAR ADC,整个原理图如下:

进行瞬态仿真,仿真时间设为2.15S,采样率1K,但是仿真跑到一半就会报错,如下图: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希望哪位前辈可以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精度t过小,总时间T过长,在这个时间段内T/t这个值超过了固定计算次数N(即N本应大于T/t,现在却反了),在option项里边修改max_approach_minstep,初步估计应该是增大这个值吧,它可能就是t,增大了t,就能改变上式不等号方向,满足条件。你先试试,如果不行,那可以再考虑修改N上限值,具体哪个是N,你自己找找看。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答,我回去找找看

网友(2017-12-04):
数模混合仿真SAR_ADC,瞬态仿真跑到一半就终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max_approach_minstep这个值,在option---analog里面和transient分析option里,均没有发现这个设置选项

请问这个哪里可以设置?
BTW,添加minstep可以帮助收敛,但是担心仿真精度受到了影响~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hello你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应该就是transient分析option里的Minstep

网友C(2021-12-11):
hello, 你们最后找到设置的地方了吗?

网友D:
降低仿真精度也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C:
hello, 你们最后找到设置的地方了吗?

就是那个minstep吧我设大了点就行了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D:
降低仿真精度也可以解决该问题;

我的降低仿真精度也不行

网友(2024-06-02):
我vss仿真也是这个报错,但是没找到这个在哪里设置哇

网友(2025-08-22):
在网表中可以加入这一参数,但经过我实践后没发现有效

网友:
我成功了,在ADE,simulation option analog里面的misellaneous里面加就行额外设置
比如我输入了max_approach_minstep=1e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