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中的单位

楼主(2015-01-09):
版图寄生参数提取出来,有电容是几百a,然后我还碰见过MOS管的ID是几百zA
a、z这都是什么单位?

网友:
Multnamedecahectokilomegagigaterapetaexazettayotta
symboldahkMGTPEZY
factor10^+110^+210^+310^+610^+910^+1210^+1510^+1810^+2110^+24
Fracnamedecicentimillimicronanopicofemtoattozeptoyocto
symboldcmμnpfazy
factor10^−110^−210^−310^−610^−910^−1210^−1510^−1810^−2110^−24

网友:
p(皮)是10的-12次方,f(飞)是10的-15次方,a(阿,不是10的-10方埃)是10的-18次方,z( 仄)是10的-21次方

网友:
补充一下,y(幺)是10的-24次方

换成大写后,对应的是正次方幂。

网友:
四楼的表格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