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ts 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项目中大在cts阶段 ,clock_opt -only_cts后 congestion 还比计较好,skew 也能接受,DRC为0,接下来clock_opt -only_psyn,congestion就想到严重了,一片红色。set_false_path去掉一些不需要balance的clock 情况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我就想那就不做clock_opt -only_psyn。只做 clock_opt -only_cts

report_constraint后 ,其中只有一条clock的transition的violation比较大,大概2.6,怎么也opt不掉 ,optimize_clock_tree -clock_tree [] 单独对那条clock做了cto ,psyopt -only_design_rule都用了,结果变化不大。占用率大概80%

第二个问题是 :detail route后发现clock tree有transition的错,该怎么办?因为显示的dont touch了

网友:
感觉约束上还要好好debug下,哪些是同步需要blance的,哪些是没有timingcheck不需要blance的理清楚。感觉你的design可能时钟上是不是有dont touch或被设为idealnet的方检查下,clock_opt后congestion没有变化,就说明cts对design冲击不大,做onlypysn后很红说明你的你的时钟树可能有问题,需要blance得地方没有blance,这样工具看到很大的violation,然后拼命去优化,将cell的size称撑的很大就变红了,还有就是你的pysn的时候约束也有问题同样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如你所说,确实存在不需要balance的clock tree,大概20多条clock,相互之间不需要balance,set_false_path 没有写全,用set_clock_group 重新将clock 约束了一下。具体什么问题,我再debug一下另外是有一条clock,cts做完后transition的值很大,怎么也做不好,差的太多了,我怀疑是驱动clkbuf放的太小。怎么单独处理这个clock,求指点

网友:
标题clock_opt 的

回复 网友B:

网友:
标题8

回复 网友B:
    单独报下那个点,看看是不是有dont touch 有的话看能不能remove掉,再在版图看是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前后级都很远。如果做树时有设transition和cap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icc主要1是利用transition来驱动优化的

网友:
通常只会 fix hold会导致 utilization growth toomuch从而导致congestion的新增加,

不妨先不要set_fix_hold [all_clocks] ,  psynopt 先修setup 先,

而且如上面所述,sdc约束肯定要搞清楚, false path,clk balance spec等也会影响的,
比如修一个根本是false的setup path,也有可能造成buffer插的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版大回复,没有fix hold ,现在是一个master clock 通过不同的分频器产生了很多clock,这些cock之间是不需要balance的。dc在每个分频器后面 create_clock    master clock 在port端create_cock  并且将master 和分频后的clock 也set_false_path 了。现在肯定是所有的clock之间都设成了异步的 。通过set_clcok_group -asynchronous
问题是分频后的clock总是做不好,总是其中一条的transition特别大。

因为only_cts后没有timing的问题。skew 也可以。所有就不想让工具去做only_psyn了,clock  transition 的violation 自己手动fi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remove掉 ,现在是一个master clock 通过不同的分频器产生了很多clock,这些cock之间是不需要balance的。dc在每个分频器后面 create_clock    master clock 在port端create_cock  并且将master 和分频后的clock 也set_false_path 了。现在肯定是所有的clock之间都设成了异步的 。通过set_clcok_group -asynchronous
问题是分频后的clock总是做不好,总是其中一条的transition特别大。

因为only_cts后没有timing的问题。skew 也可以。所有就不想让工具去做only_psyn了,clock  transition 的violation 自己手动fix,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