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RM用AHB总线single模式的执行效率

楼主(2015-01-09):
比如要写50个数据或者读取50个数据,50个cycle能搞定吗?

网友(2015-02-13):
不能,写一个数据,需要一个地址周期和一个数据周期,那么完成50个数据的写入,至少需要100个周期,

楼主(2015-03-22):
回复 网友A:

写操作不可以pipeline吗?50+1个cycle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