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DC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hier层级关系

楼主(2015-01-10):
如题,我看手册上说的如果把整个design打平,那么各个module之间的逻辑会进行融合,有利于边界处的时序优化;但是打平太多的话,对于APR又有影响,timing和routing又会增加难度;
请问如何权衡利弊呢,大牛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一般是flatten下面几级吧, 如果不控制,dc自动来,有时候也不一定好,

看ungroup 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用了ungroup -level 命令,层次n是最深层数减1,可是最顶层的某一个模块被打平,其他都是玩好的,这可能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