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控制器,时序约束时出错,有哪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1-10):
PhysDesignRules:2449 - The computed value for the VCO operating frequency of PLL_ADV instance
   my_mig_inst/memc3_infrastructure_inst/u_pll_adv is calculated to be 119.999998 MHz. This falls below the operating
   range of the PLL VCO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of 400.000000 - 1080.000000 MHz. Please adjust either the input
   frequency CLKINx_PERIOD, multiplication factor CLKFBOUT_MULT or the division factor DIVCLK_DIVIDE, in order to
   achieve a VCO frequency within the rated operating range for this device.

时序约束时出现以上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
PLL的工作范围不合法?

英文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怎么修改?对pll不是很熟悉,谢谢

网友:
有困难先查手册

几个要素先确认清楚
1、PLL要求的输入的参考钟合理频点范围
2、PLL输出时钟频点范围
3、分频、倍频系数配置的原理
4、逻辑需要的时钟频点是多少
5、PLL能不能配出这个频点

网友:
按上面的告警
VCO的频点要配置在400M以上
然后通过修改DIV分频系数达到你要用的输出频率

频率换算关系自己去看PLL的手册

网友:
我靠 不是自动生成么 还要手动改配置PLL,有点幽默啊,从来都是生成IP核的时候都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