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芯国际.18工艺PEX问题探讨

楼主(2015-01-10):
设置好pex后run结果如下: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nles file
/home/user1/smic18mmrf_1p4m_200902271425/smisSPM10RR12R_ca1018_mixrf_sali_p1mtx_1833.lvs_xrc:
Error VAR3 on line 5033 of
/home/user1/smic18mmrf_1p4m_200902271425/smicSP10R_018_mix_p1mt4_tran_typ_1833.rc-duplicate VARIABLE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name:
MAXDISTANCE metal 3.

打开5033行显示为:

//
// layar metal3 minspacing =0.2800
VARIABLE MAXDISTANCE_metal3 1.12//(2*0.2800)+(2*0.2800)+0        5033行
.......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错,我是新手,在你们看来可能很简单,但是动一下手指帮帮忙,谢谢!

网友:
把这个error 发给工艺厂,应该是command file 问题

网友:
好像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A:
是不是你include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用calibre做PEX的时候,需要在lvs的command file中include对应的xrc 的command file,如果include出现了错误,就很有可能出现你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03-23):
楼主能否提供一份smic.18的PEX rules文件?急需,多谢了!

网友(2015-05-18):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咋解决的?我的include "../rules.R" 路径没有问题,但是也是编译错误,他指出了其中某一行,但又是提示说 this is not a decryption error. 我就晕了,那是啥错误呢?

网友(2015-10-28):
请问楼主 怎么用Calibre做smic工艺下的PEX啊?求步骤!新手 谢谢

网友(2017-06-17):
您好版主,请问可以提供一份SMIC18mmrf的PEX文件吗?我的工艺库的xrc文件识别不吃mim电容

网友(2022-11-29):
楼主不是个thing,nothing!!!

网友:
求问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include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用calibre做PEX的时候,需要在lvs的command file中include对应的xrc 的c ...

你好,请问是在什么界面下完成“在lvs的command file中include对应的xrc 的c ...”这步操作,不是很明白怎么include,感谢指教

网友(2023-06-23):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是在什么界面下完成“在lvs的command file中include对应的xrc 的c ...”这步操作,不是很明白 ...

同问

网友(2024-11-04):
能否发一份PEX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