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组织Sigrity的PowerDC仿真学习

楼主(2015-01-10):
各位好:
    鉴于目前比较广泛应用的Sigrity软件,目前网络上相关的学习资料较少,想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这款软件。先从PowerDc仿真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2015-03-02):
楼主,你好!支持一下,最好能附一些参考资料的链接就完美了

网友:
很好,感激不尽

网友(2015-04-26):
powerdc好像是走直流压降分析的,一般都是看sigirity自带的doc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报名参加

网友(2015-07-22):
看自带手册即可

网友:
PowerDC包含的仿真比较多,不知道这次组织只要是哪方面啊?
有做E-T Co-Simulation的打算吗?
最近在看这方面的东西,实验了一下,但是结果不太正确,不知道楼主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

网友(2015-10-18):
不错,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楼主,不知组织学习了没有,我也想参加。

网友:
请问各位,关于POWER DC的学习资料去哪里可以找到?各位可否共享一下?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板子的电压电流分布情况的仿真,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2016-01-08):
剛入門學習,請多多指教+1報名。

网友:
刚入门,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8-05-28):
die加sink,vrm加到bga上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