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方向发文章

楼主(2015-01-10):
RT
小硕,毕业要求EI/SCI。想请教下有经验的E友们,模拟IC方向一般在哪些期刊发文章?
国内EI难度与国外SCI难度相比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内:

    国内最好的期刊就是《半导体学报》了,全英文的,现在要求比较高了,发一篇也不错了。

    比较容易的就是国内的EI检索会议了,如:复旦举办的ICSICT和ICCON,这两个IEEE会议,固定在中国举办,比较容易中的。

    其余的,就没必要投了,如果为了毕业的话,投ICSICT 和ICCON比较容易。如果有流片结果,但创新稍显不足,或者测试结果不理想,可以投
    《半导体学报》。

如果纯粹为了毕业,985高校的学报,如:复旦学报 都是EI检索吧,投自己大学的学报肯定能中的,只要你导师同意你投

国外:

顶级:ISSCC

一类:
    期刊:JSSC; TCAS I, II;
    会议: ESSCC, VLSI, RFIC

二类:ISCAS等其他在国外举办的IEEE会议

复旦评选奖学金时用的标准如下:

建议楼主还是朝着国外二级甚至以上的方向的努力吧,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当年在复旦时,投会议的文章,即使是ISSCC也不算数的,必须要是杂志。或者是授权专利。

网友:
it seems that the conference papers are hardly acknowdged by college acdemia committees.
even the top conference papers, such as ISSC.
Sigh! continuing to strive a top jounral paper. much energy to devote and more brain cells to die and regenerate, eventually, the entire one becomes one Phoenix.

网友:
喔 加油了樓主 有上任一篇 好歹是履歷是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灰常感谢!

网友:
2楼正解,国内好点儿的期刊的基本被关系户把持,EI的难道不亚于SCI三四区的期刊

网友:
学校毕业的话好像再好的会议都是不认的吧。

网友:
毕业不容易。
找自己学校的学报比较好,就是要学术委员会承认才行。

网友(2015-08-28):
这么多文件,到底是不是物有所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