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用PEX提寄生参数报XDB faile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10):
用calibre PEX提calibreview型的寄生参数报ERROR:restore of XDB failed和ERROR:Unable to read layout to source cross reference information是什么原因?(提spectre型的没问题)

网友:
请用google搜索 calibre XDB

部分信息如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2602.html

I was finally able to complete the PEX run by including "LVS INJECT LOGIC YES" in PEX options.

Now I do not get the XDB issue any more but the LVS didn't pass this time and giving me these errors.

网友:
I was finally able to complete the PEX run by including "LVS INJECT LOGIC YES" in PEX options.

Now I do not get the XDB issue any more but the LVS didn't pass this time and giving me these errors:

网友:
上述 下述信息复制而来,可用g o o g l e搜索。

missing label

网友(2019-03-27):
提取calibre view 视图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只是抽取几个电阻的寄生参数,还不清楚原因

网友A(2021-08-05):
我是通过增加pex options  ->  LVS option中的power nets和ground nets。把电路内所有的电源模块的命名和地的命名都加上去了。第二个就是connect内选择 don't connect nets by name。这样就没问题了。有的时候他没识别到这些label会出现LVS通过了,但是PEX中的LVS显示没过。

网友(点评):
我试了你的方法可行,赞!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增加pex options  ->  LVS option中的power nets和ground nets。把电路内所有的电源模块的命名和地 ...

可用谢谢

网友(2024-09-14):
打 label, 没有识别电地导致的

网友(2025-07-14):
之前都可以,昨天发现同样的问题,最后确实发现是不小心删掉了VSS导致的,没有正确识别到电地和对应的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