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uck的电流环问题

楼主(2015-01-11):
大家好,最近在测试一个电流模式的buck。
用示波器测量电感电流,发现电感电流不稳定,而输出电压稳定,所以怀疑是斜坡补偿不够,导致电流环不稳定。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当初设计时,仿真过这个buck在负载快速跳变时以及输入电压快速跳变时的瞬态情况,电感电流都是稳定的呀。

所以,请教大家,电流模式的buck,如果想仿真它的电流环的稳定性,testbench应该怎么搭建呢?

还有,我这个现象是不是能够基本说明我的buck电流环不稳定,斜坡补偿不够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请贴一张测试波形,便于分析。
请改变负载电流,观测不稳定随负载的变化情况;
请改变输入电压,观测不稳定随输入电压的变化情况;

先排查是不是minTon or minToff受限。
然后就是噪声,输入靠近板子加几百上千uF的电容试试。

诚聘:实习生,电源管理 或 模拟 IC设计方向,沪上在读硕士生优先。
待遇:(40小时/周) 3000RMB/月,或 (30小时/周) 2500RMB/月。
工作场所不限,有意联系 leehy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