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寄生时工艺角与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以前以为工艺角就是 fab提供的5种文件typical,rcmax,rcmin,cmax,cmin。最近有个同事说那样不对,应该提typical 25度,rcmax -25,rxmax 125,rcmin -25,rcmin 125 一共5种,对应5种工艺角.
项目很忙不敢细问,特来向eetop上的同仁请教。请问大家提寄生时也是这样对应的吗?

网友:
我也有这种疑问,不知道怎么弄得,求解,你直接问你同事呢,到时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需要提这么多的寄生参数,做的什么项目啊

回复 楼主:

网友:
加温度就更细致点, 比如-40,125 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65nm全定制项目

网友:
挺先进的啊,做信号处理方面还是哪方面的应用呢?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