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中DRC验证错误or fobid c56dsm:illegal context for active

楼主(2015-01-11):
最近在学画版图,在cadence里的Dracula中作DRC验证,画了一个pmos管和一个电容。其他的有关距离的错误都比较好改。但是有两个错误不知道要怎么改,希望前辈们解答。
一,pmos中遇到的问题

图中白色地方,poly1与active交叠部分,为显示的错误地方。下面是具体的view drc error

下面是在drc规则文件中找到的关于错误的描述:

第二个错误,在电容版图中。中间白色框内为错误点

view drc error窗口

在drc中详细说明:

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再顶一个。有木有大神?

楼主:
pmos的问题解决了,n-well有两层,clear和dark,用错了。电容还是有问题。继续等~~

网友:
沒有design rule 難以解答
可能少了 CAP_mark 這層
看design rule 上
電容相關的部份試試

网友:
得靠你自己看懂DRC文件,这是不允许的图层定义。比如说ACT,上面即没覆盖SP,也没SN,就单纯的一个ACT,这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