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失配,Avt和sigma的考虑

楼主(2015-01-11):
根据Sensan的《精粹》上的第15章,MOS的随机失配中阈值电压失配的计算Avt是MOS管的阈值失配的平均值(或 期望),sigma是失配的标准差
Avt=tox*(Nb)^(1/4),反正就是和工艺相关,tox≈L/50,所以工艺尺寸越大的,阈值的失配均值Avt越大,使用更
小线宽的工艺可以减小Avt,但是0.13um以下工艺,Avt基本稳定在 3mV左右。

sigma=Avt/sqrt(W*L),sigma描述的是Avt的波动型,sigma越大说明各个管子阈值偏差离散型较高,也就是匹配不好

问题是,在考虑MOS管的阈值失配时,这个失配说的是Avt还是sigma???,比如说,只考虑一个运放的差分对管的阈值失配,
要使得差分输入对的输入失调电压Vin,offset小于1mV,是不是说的是 sigma<1mV???

在一个0.18um工艺中给出的mismatch特性中,Avt=5.0mV, 要使得sigma<1mV, 就是要使得 W*L>25um^2  ??

如果L=1um,就是说要W>25um???
如果L=0.5um , W要大于 50um??

如果要sigma<0.1mV  那么照此类推,W*L>50^2 um^2 ??   如果L=1um  那么要W>2500um??

那如果失配只和sigma相关,那么Avt的意义何在??
更小的Avt可以使得更小的W*L就可以满足失调的要求??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教~~~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Avt应该是与工艺相关的一个参数,比如28的工艺,core器件就比IO器件Avt更小,所以相同尺寸core器件的匹配更好。但是一旦器件确定了,匹配就只与尺寸相关了。实际上在工艺文档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参数beta。输入对管不止与阈值电压的偏差有关,还和beta的偏差有关,但是一般阈值电压的偏差占主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问下,这个阈值的失配究竟指的是Avt (期望) 还是指的是 sigma (标准差) ???

   例如,下图Sansen的《精粹》中看到的指的是Avt啊!?
   那Avt是根据工艺定的,那失配还怎么优化啊???

   不明白??

楼主:
但是觉的还是不太对,Avt指的是阈值失配的期望,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样本中的MOS管,每个管子的阈值偏差平均都是Avt,那就不存在阈值失配啊??
sigma才是真正的失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表述似乎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总之,如果是选定了一种类型的器件做输入对管,那么该输入对管阈值电压的偏差,也就是sigma只与尺寸有关,要想减小该偏差,只能靠增大尺寸。而对于输入失调来说,当然还与beta的sigma有关,以及vdast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可能我表述的有问题吧。 Avt=tox*(掺杂浓度Nb)^(1/4),  tox≈L/50 ,所以只和工艺相关,选定工艺Avt也会相应给出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比如0.13um工艺 Avt=3mV。
   我想问的是单单考虑输入管的阈值失配,(beta失配指的是跨导失配),这个失配就是指的sigma吧?

   比如单单考虑输入管的阈值失配,那输入管的失配就是simga(VT)=Avt/sqrt(W*L)吧??

网友:
是的,不过要根据良品率决定是几个sigma,如果只是实验室里做论文,其实一个sigma也还OK,毕竟有60%多的几率落在1sigma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的,一般考虑3sigma对吧,正太分布落在3sigma范围内概率是99.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Rose]

网友B:
回复 楼主:

sigma(ΔVth)=Avt/sqrt(W*L)。
一般失配说的应该是σ(ΔVth)吧,感觉Avt是为了方便表示σ(ΔVth)和1/sqrt(W*L)的关系,人为造出来的一个参数。
一般,我是利用mentoCarlo仿真得到σ(ΔVth),设置不同w*L,得到图表,斜率即为Av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张ppt看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找找原版怎么描述的。这个期望指的是数学期望还是希望的意思?

网友:
sigma不就是和Avt正相关的吗

网友:
有点混乱

网友:
楼主,这是模型决定的。看你的描述似乎这个模型是这样的,
1.由栅氧层的厚度决定失配阈值电压的大小(也就是分布的中心值)
2.由MOS管的几何面积来决定该失配阈值电压的分布范围
从几何上看,1是厚度,2是面积。1, 2似乎关联不是太大,楼主分开考虑就很明白了,至于这个模型是否精确,我想是作者认为工艺能够达到这样水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单位搞清楚。
Avt=a mV.um, Vt=b mV
你的差分对每个管子阈值分别为 Vt0=Vtz+delta_Vt0, Vt1=Vtz+delta_Vt1。比如分别为0.51V=0.5V+0.01V,0.53V=0.5V+0.03V.
你是不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Vt0和Vt1的,这是绝对值。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面积来使两者足够接近,比如说都趋近于0.5V,当然那批工艺也可能是趋近于0.51V,这都是绝对值。
根据前人大牛们的数学推倒及测试数据验证,一批次的工艺,有这样的关系,sigma(Vt0-Vt1)=sigma(delta_Vt)=Avt/sqrt(WL)。Avt就是做出来的一个拟合系数而已,不同工艺,不同值。这里的sigma是标准差,就是说测了一堆Vt的值,发现Vt值得波动,在两两差值上存在这么一个统计的关系。此时的sigma单位也为mV。

所以说,谁要是说让你做一个两个阈值绝对值都是0.5V的匹配,你让他哪凉快哪玩去。
你只能保证说,我可以把两个管子的阈值的绝对值都做到趋向于0.5V,或是都趋向于0.51V,这个具体的数值当然跟你的工艺相关了。

然后你又说,怎么有些设计指标对失配有要求呢?这个。。。你把这个指标看做是Vt的函数,那这个函数值是不是就也有统计规律了?那这个统计规律通过函数关系是不是就最终推到跟最基本的Vt, beta等等变量的统计规律有关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

网友(2020-03-25):
请教下一个sigma对应6%的误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5-10):
Avt=tox*(掺杂浓度Nb)^(1/4) ? wh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sigma(ΔVth)=Avt/sqrt(W*L)。

你好。请问你是如何设置蒙特卡洛仿真得到sigma(ΔVth)这个参数的?希望您多多指点

网友(2024-06-06):
Avt公式里面的L是工艺节点,所以Avt是一个跟工艺相关的定值,而sigma公式里的L是我们设计时选定的mos管的L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