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大大们求教verilog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两个reg型变量c1和c2相除,可以直接c0<= c1/c2 这样写吗?

网友:
仿真可以,如果有IP除法核,或RTL或许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么编写啊,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百度,移位除法器

网友:
C1,C2都是变量吗?

网友:
这个要看综合工具里有没有对应的库了,但速度一般不高。如果速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移位多拍做比较好

网友:
说明一点,你对你设计的电路,根本不熟悉。。只是把verilog当成软件代码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