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中0.2PF的电容尺寸选择?

楼主(2015-01-11):
用于一个16M RC振荡器的电容,为了减小功耗,想将充放电电容设为0.1PF,用1fF每方的MIM电容,有以下两种选择:1.10umX10um一个;2. 14umX14um与另外一个14umX14um串联;请问那种选择更好?

网友:
串联很少用!

网友:
一般寄生的电容可能就够了,不用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别吓我,寄生电容一般在什么级别啊?我见过的最小是0.4PF做充放电电容的,充放电电容最小多少比较靠谱?

网友:
寄生是不可能这么大 的,也不精准!
就画一个好了

网友:
怎么会考虑到串联呢?

网友:
楼主用两个电容串联是为了图啥?完全理解不能啊

网友:
看你什么工艺了,0.18um的200fF的寄生已经影响性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觉得面积大点,偏差会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怕画一个,受寄生电容影响较大,导致频率偏差较大

网友:
面积大了,寄生不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对来说啊,随着面积增大,寄生电容与目标电容的比值是否小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MIM寄生是很小的,因为是用顶层Metal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 你设计成 2个电容串联?
不知那里看来的?
有实例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就是以前用电阻并联来增加阻值精确度,然后拍拍脑袋,恩,既然这样,电容也可以串嘛

网友:
关键是你目标电容没变大啊,面积变大了4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对,谢谢提醒,兄弟!

网友:
为啥串联??

网友:
面积画大点

网友:
周围加dumy

网友(2018-10-31):
0.35um,一般都是用寄生的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要求画版图吗  如果不要求画版图  可以适当忽略面积大小啊

网友(2025-02-18):
0.1pF的充电电容会不会太小,提寄生电容后的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