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米勒补偿的零点问题

楼主(2015-01-11):
如下图,这种结构的密勒补偿可以避免出现零点。想听听各位是怎么理解的,从小信号电流直观的角度分析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米勒补偿

米勒补偿

楼主:
我先从我的角度分析一下,
小信号电流流过4节点的时候,由于在高频,通过Cc的前馈电流如果刚好=M11的由6节点小信号电压变化引起的小信号电流的话,那么节点8就小信号零点位了。如此理解的话,不还是存在零点吗?

网友:
可以这样看,M10为节点4的小信号电流提供了一个低阻通路1/gm10,使得通过Cc流到输出的前馈电流变少了,从而推远了零点,实际上这种补偿应该也是有零点的,只不过相对于密勒补偿更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图,cascode电流镜,从节点2向上看去阻抗是rds,在高频下流过Cc的前馈电流可不小。如何直观阐述一下,此种结构的零点和最普通的gate-drain结构米勒补偿产生的零点位置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阻值是在DC附近的阻值,实际上在需要考虑零点附近的频率,已经超过主极点的频率了。这个时候,第一级的输出近似为地,所以仍然可以看成1/gm

网友:
零点依然存在,只是被移到了右边很高的频率处。这个串接M10的结构就是斩断前馈通路的一个信号传输方向的作用。
8-Cc-4-M10-6依然可以传导信号,Vout的电压摆动将会被转换成电流送回到M11的gate,但是对于common-gate stage M10来说M11gate电压的变化则无法通过M10传导到Vout.
所以传输前馈信号的通路相当于断了,但是Vout的信号依然可以回到M11gate,Cc的米勒倍增效应没有被影响,零点却被外推到很高的频率。

楼主:
写出传递函数,右半平面零点移动到了大概这个位置,Zr=Gm11/(C1+2*C2),C1是节点6的对地等效电容,C2是M11 gate-drain之间的电容。这样,右半平面的位置不再由Cc的值来决定,而且相对高频。另外此电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左半平面的零点,大概位置是Zl=-2*Gm10/Cc 这个零点在中频的位置,最好次主极点与这个零点接近相消。
其他的,主极点与普通的non-cascode米勒补偿的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想了想,还是删了吧。

网友:
   传递函数应该是写错了,右边零点不可能跟Cc无关,左侧平面确实会有新的零点,可以放到跟次主极点相同的位置,更有利于带宽。   如果不存在M10零点在gm11/(Cc+Cgd11),加入M10右半边零点大概是gm10*ro8(gm11/(Cc+Cgd11)),就是说右侧零点被推到了原来的gm10*ro8倍。

网友(2016-09-13):
zhengge dognxi  yizhi  meiyou  kandong

网友(2016-10-24):
模拟好难啊,初入坑,频率这块完全无从下手

网友C(2021-12-03):
这种结构是经典的带电流buffer的密勒补偿,也叫indirect frequency compensation。理想情况下,可以把cascode中的共栅极结构看成输入阻抗为0,输出阻抗无穷大的电流buffer,这样接密勒电容时,保证了反馈通路而阻断了前馈通路,右半平面零点的产生就是由于前馈通路。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既有密勒效应又避免了右半平面零点。
但实际还是会有左半平面零点存在。且第二种结构也就是信号路径上的cascode会产生两个零点,分别在左右半平面。有篇文章对这个做了详细分析:《Miller_compensation_using_current_buffers_in_fully_differential_CMOS_two-stage_operational_amplifiers》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是经典的带电流buffer的密勒补偿,也叫indirect frequency compensation。理想情况下,可以把casco ...

谢谢!

网友:
简单来说,M8和M10组成了cascode结构,节点6处的电压变化对节点4的影响很小,进而通过Cc前馈到输出端的分量减小,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才能形成零点

网友D(2022-11-10):
1. 加入damping電阻消去米勒電容兩端壓差, 進而消去灌入輸出級的電流
(米勒電容來自於電容兩端訊號為差動訊號,造成的放大電流sCm(2*deltaV)灌入輸出級的gm current source)
2. 加入buffer把ac loop打斷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D:
1. 加入damping電阻消去米勒電容兩端壓差, 進而消去灌入輸出級的電流
(米勒電容來自於電容兩端訊號為差動訊 ...

你为什么要用繁体字?让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