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2014.1调用 modelsim 10.1a仿真问题

楼主(2015-01-12):
在vivado 2014.1调用 modelsim 10.1a时,报出以下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10.1a Compiler 2012.02 Feb 22 2012
#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 Error: e:/FPGA_program/project_1/project_1.srcs/sources_1/ip/char_fifo/fifo_generator_v12_0/hdl/builtin/builtin_prim.vhd(46)): in protected region.
# ** Error: e:/FPGA_program/project_1/project_1.srcs/sources_1/ip/char_fifo/fifo_generator_v12_0/hdl/builtin/builtin_prim.vhd(46)): in protected region.
# ** Error: e:/FPGA_program/project_1/project_1.srcs/sources_1/ip/char_fifo/fifo_generator_v12_0/hdl/builtin/builtin_prim.vhd(46)): in protected region.
# ** Error: C:/modeltech_10.1a/win32/vcom failed.
# Error in macro E:\FPGA_program\project_1\project_1.sim\sim_1\behav\tb_wave_gen.do line 59
# C:/modeltech_10.1a/win32/vcom failed.
#     while executing
# "vcom  -work fifo_generator_v12_0 -93 "e:/FPGA_program/project_1/project_1.srcs/sources_1/ip/char_fifo/fifo_generator_v12_0/hdl/builtin/builtin_prim.vh..."

网友:
modelsim版本不对,看看vivado simulation的文档,对modelsim的版本有要求。

网友:
也可以尝试一下在vivado中重新编译一下库文件,然后在仿真配置下指定库的路径,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此为正解,多谢!